华硕K8N换桥后连不上网

楼主(2009-01-12):
华硕K8N,754针,共接修3张,都是不加电,据用户说是插USB设备烧坏的!
测3.3V短路,判断为桥坏!三张都更换 新桥,并且更换了一对供电管9916h,其中一张没有任何问题,其余两张均可点亮并进入系统!

但一张连不上网,显示网络线被拔出,另外一张能连上,但获不到IP地址,并且声卡显示叹号(驱动没有问题),且关机后断不了电,风扇一直转

这是什么问题呢?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可能桥没焊好,或者IO都有问题有3片好办事!可以换好都过去试下!网卡声卡坏都机会都好但是比较小我试过几片华硕都NF板网卡都出过问题清下COMS几解决鸟。。

网友:
有可能就是桥做的不好,打下PCI AD线阻值看看,我刚开始做桥的时候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不是,也许就是桥LZ买来时就是有问题的桥啊,不保证全新的,或者有些就是全新的也有功能不全的,LZ你得当心才是,所以换桥收费是一个大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也许就是桥LZ买来时就是有问题的桥啊,不保证全新的,或者有些就是全新的也有功能不全的,LZ你得当心才是,所以换桥收费是一个大问题了.

桥是在淘宝上买的全新的,带锡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告诉你啊,就是带锡球的也有可能就是坏的,上次我两块一样的NF4的主板,我买来桥,一样的条件下第一块一换就好了,第二个板我也同样子焊上去,不可能的直接短路,搞得点开关也没得反应了。3VSB直接短路的。这样的板子我不管是加焊还是换桥成功率几乎是全中,你最多换上去没焊好,不跑马,那有一个新桥换上去就马上短路的啊,而且是二块一样的板子,我记得很清楚的是,ONDA的NF4S的板子,可见淘宝买新桥也要看卖家来的。

网友:
新桥的质量不一定都是好的.我前一次修个笔记本就是换的北桥,能正常使用,但不定时花屏,后来再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2009-07-06):
我的也是k8n主板刚刚换了桥芯片,也是连不上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昨天又换了个桥,现在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