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一体的更换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1-12):
我一个HP1702的液晶高电源板坏,12V不输出,更换电容和二极管后电源部分修好,可是无高压输出,查了半天也没修好,怀疑高压的主芯片坏了没的换,我就改了一个高压板上去,14V接供电,地接高压的地,有一个4.7V左右的接控制信号可以控制(没插屏线前可以控制,接屏线后就不能控制并不能通电),我把控制信号换到其它的5V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灯管常亮,失去信号就白屏,求搞定方法?

网友:
14v的电源就接电源的电容┼ 和─ ,高压驱动 找找板子有两条最外围的线 其中一条就是高压驱动 另一个就是 调亮度

网友:
我也是觉得你没有接好OFF/ON的`线```

网友:
关注学习中
感觉是控制线没有找对

网友:
实在不行接到指示灯上

网友:
屏上电路有短路的故障了,我修过这样的故障,把屏电路上的贴片电容查一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
原电路可能是低电平有效,串接个反相器试试

网友(2009-02-22):
找到3V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