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ck K7VM4主板不触发(以解决)

楼主(2009-01-12):
测量南桥VT8235有3.4V和2.5V待机电压,32.768KHz晶振电压正常,按开关就是没有反应。CPU旁边有温度监控芯片ATTP1,也不知道是否坏掉,干脆拿掉,把3,6脚直接短接。仍然没反应,跑线发现绿线接一个三极管,该三极管另外两脚分别接地和LM358的3脚。查PS-ON开关上有3.4V待机电压,连接到74HC132的第4脚。该板强行可以加电,此时测量三极管接LM358的那脚电压为1.25V,把LM358换了也不行,手头没有74HC132,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哪的问题,查资料HC132的4, 5为输入,6脚为输出始终是3.4V,4脚有3.4-0V的跳变时6脚3.4V没有变

原来是74hc132门电路坏了,换了以后可以正常触发了。

网友:
换南桥看看咯!

网友:
刚学修主板,根本就没有拆焊南北桥的设备,要果真是南桥挂的话,这板对我来说没修的价值了。我看介绍主板触发的多是Intel+IO的方式,有谁能详细的介绍一下VIA+门电路的触发,最好是有事例分析最好,对门电路不是很清楚其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