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场管IRFS630A有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09-01-12):
请问有谁知道场管IRFS630A有什么可以代换,一台彩显LGT710S 的机器,故障为不通电且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查一次电源场管IRFS630A穿了,不知用什么管可以?

网友:
http://www.trigger.ru/include/irfs630a.pdf
大于等于200V 6.5A 的N-CH 的同类MOS管应该都可以.

网友:
用IRF634不过630最好找到一些,你要查下50V整流二极管看穿了没有。

网友:
我想问下张先生它是N沟道的MOS管,还是P沟 道的MOS管,谢谢

网友:
IRF630。不同是D极不是绝源的。相同的是两种都是N沟道的场管。

网友:
一次电源管有用IRF630的吗?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二次电源开关管

网友(2009-02-20):
我找到IRFS630A了,把47UF250V的电容,换上后OK

网友(2009-12-21):
我也用过634B可以的

网友:
这就是630场管,,,,用于CRT二次电源调整管,,,,找630 640 730 740都可以,,,

网友:
IRF630A也找代换的啊?只要是卖电子元件的地方都有的,不行就找台废显示器,里面二次电源,S校正都用这个,最起码能拆4个出来

网友(2010-02-03):
IRF640 可以代换

网友:
IRF634,IRF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