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电池问题!!!!!!!

楼主(2009-01-12):
IBM  T60  原机的系统   硬盘一个分区 80G   用PQ分区后 电池不能用了  用电源适配器 可以看到电池的电量是100%     拔掉电源适配器  就关机了  用电池也不能开机是什么问题??分区以前电池没一点问题的

网友:
那你把硬盘拔了呢? 电池能用吗? 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 绝对不信 据我估计90%是你电脑进水了  真是晕了

网友:
怪了,一般情况下,除非你的电池有问题了,因为分区和电池是没有关系的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顶下

网友:
是电池坏了,IBM T6  X6 系列电池都有这种问题,莫名其妙的坏了

网友:
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打开电池看看FUSE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这种情况啊,没拔掉硬盘试过,听说电池会加密,加密以后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加密了,如果是加密的话  可以解密吗??

网友:
电池锁死了吧。 分区和电池应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觉得完全是两码事 巧合了吧

网友:
的确,二者是毫不相干的操作,
你能看到电量。应该是锁了吧,
但电池解锁还不会,LZ搞定了一定要分享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