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1000 装系统死机,高手请进

楼主(2009-01-12):
笔记本,华硕A1000,装系统死机, 开始客户送来说装系统,不过装系统,GOSHT 完在安装组件时就死机,用标准版也死机,内存换过,不行。

网友:
看看BIOS里设置的硬盘工作模式正确没有?

网友:
你可以先换一个硬盘看看啊,

网友:
BIOS里没什么啊,换硬盘了也不行

网友:
我记得ASUS 有一款机器,好像是A2000还是什么型号吧, 不能装SP2,装SP2会蓝屏死机,  建议你换一个硬装的SP1试试,不要轻易怀疑硬件问题。

网友:
忘记说了,那款机器是BIOS问题,刷BIOS,OK

网友:
你先把CPU换了试试,换了不行的话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