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09-01-12):
一台15寸长城显示器开机菜单灯不停跑动闪烁,接不接信号都一样不显示,开盖查电压高压包全正常,把ROM24C04拆下清空再装上去OK。很多老电调显示器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硬盘以前设过密码加过密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以前还真没有遇过啊   以后再见到就知道了

网友:
把ROM24C04拆下清空再装上去OK。

里面没有数据,也能正常用?空的ROM装上去有什么用呢?不解!

网友:
24C04调整参数是放在里面的,但它没有固定信息,24C08就有要对机子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