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CPU风扇不转

楼主(2009-01-12):
一开始本本不能启动,加焊3205后机器正常,但发现风扇不转,已经确定风扇是好的,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机器不热不转的,只要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如果不能正常使用就从风扇接口上的供电往回跑线路 可以跑到供电的MOS管 查是否正常 再查不出来就直接飞个供电就完事了

网友:
对,查看一下回路,关键是MOS管

网友:
找来找去找不到毛病,飞线搞定,就是风扇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