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改14的液晶电视VGA/AV正常,TV死机

楼主(2009-01-12):
此机器是个14的日立屏。在VGA和AV状态下正常的,可是一接TV就是花屏,菜单也没有了,声音一直正常,换台声音有不同的变化,拔掉有线菜单就正常了,是采用SM5964+RTD2012+TVP5147的板,请各位给帮忙看看是哪的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没烧写正确

网友:
你不要用有线,你用天线试一试  有时有线电缆的感应电压还不小呢,是不是感应电压在做怪呢

网友:
有谁知道基地的编程器可以写这个板的数据吗?

网友:
没板的图片怎么知道 是哪家做的板啊。上传个图片看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