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半小时掉电重起?怎么回事?系统重装过.

楼主(2009-01-12):
联想电脑开机半小时掉电重起?怎么回事?系统重装过.

网友:
看看散热风扇!

网友:
散热问题,,电源问题

网友:
:D :D

学修板卡 -10 技术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散热,硬盘

网友:
如果系统没有问题,不用GHOST,驱动打的正确,首先考虑CPU散热问题,其次是主板

网友:
应看下U旁的电容有没有鼓的.

网友:
除了散热。。电源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市电不稳也会引起重起

网友:
主板各处电压是否正常、市电、散热、硬盘是否有坏道都会造成的。

网友:
主板的问题吧,,其它的也有可能。但是硬盘的话好像会直接蓝屏的,不会重启。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呢

网友:
散热问题最大

网友:
先看看CPU,显卡散热风扇,然后看看板面电容。有时候还要看看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