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PCG-505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索尼PCG-505硬盘有坏道,找块好硬盘在台机上,在笔记本上GHOST后挂在机不能引导提示:invalid system disk.用几种软件分区只拷DOS也一样,是么问题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英文意思为无效的系统盘,不知有没有换一张安装版的盘再试一下,如还不行的话,把硬盘拿下来,直接在台式机上先恢复完,然后再放到笔记本上去

网友:
楼主用下移动的光驱试下啊

网友:
做个SYS  看能不能进doc  行的话把镜像拷贝进去 ghost还原,还不行的话低格下

网友:
谢了大家搞定了,换一个索尼笔记本装好系统后放回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