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出字

楼主(2009-01-12):
由于一个软件的错误widos无法启动,请报告这个问题,加载内核所需要的DDL文件,请向您的技术人员报告这个问题?

网友:
最容易的解决办法,重做系统!

网友:
把内存条先用橡皮试试,重装系统,如果还经常出现就查查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就是,软件故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做系统,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友:
换好点的系统啊
再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