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故障

楼主(2009-01-12):
一个航嘉冷静王电源,每天冷开机是不能通电,按主机开关没有反映,断开电源后过一会儿再开就OK,过后一直反复开关机都正常。经检测确定是电源故障。就是不知道电源那里有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把几路输出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不管是不暴鼓 换了先。。重点是5V待机这路。

网友:
重点是5V待机这路

网友:
建议换辅助电源输出的47U/50V电容,最好换容量大一点的,

网友:
补充莫名的 建议换辅助电源输出的1000U/10V电容,最好换容量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