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事,客户送修一双敏速配5200的卡不亮机!又是电容问题!

楼主(2009-01-12):
前几天的事,一客户送修一片双敏速配5200的显卡不亮机!今天有时间写下来,希望能对新手有所帮助
       型号:双敏速配GF5200 128M 128Bit 8片显存
       故障:上机不亮机,主板AWard  bios  挡c1
       修复经过:上机量电压,显存电压2.53V正常,gpu电压无

下机目测(用眼仔细看)发现一sop8封装的芯片8脚,具体是ior****

什么型号的也记不起来了,是个场效应管,表面有严重的烧伤痕迹{烧出

一个坑},连起旁边的同型号的场管一并换掉,上机测试,还是没有gpu

电压,测量gpu供电管得5、6、7、8(漏极)脚3.3v正常,1、2、3脚(源

极)无电压,4(栅极)脚无电压,下机分析:栅极无控制电压,应该是

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先换了再说!该显卡采用apw7060的供电电路。把

显卡背面的apw7060芯片换掉。上机测试,'嘀'一声主板bios自检通过,

显示器绿灯亮一切正常,同时测量gpu供电电压,1.45V正常。可好景不常

,显示桌面大概有一分钟时显示器突然黑屏,赶紧关机。从表面就能看出

刚换的那场效应管已经烧裂开,**头一次见烧得这么快的管子!拆下该

管测量板上还短路,又把那只场管拆下,再量正常,俩管都坏了,又换上

两管,这次吸取教训在换上的俩管上滴上大量松香当散热剂,呵呵。上机

测试开机进系统正常,那场管开始迅速发热松香都化了还冒烟。拔电源!

电路中还有问题,gpu对地阻值也正常,邪了门了为什么发热这么快雷,

修之前那管也是因为这样坏的!冒了根烟,想,有可能是电容老化加电就

不稳定短路呢?用手掰掉(够狠吧)gpu供电的3个贴片固态电容6v1500uF

,上机测试,用手摸着那场效应管,还是发热,不过没那么严重了,开机5

分中还能摸,松香只是变软,但没有化掉!关机补上3只6.3V 1500uf的针

脚电容。再次上机,那管温度就很温柔了,半天还是温热。此卡到此彻底修复

路过的高手们别忘了加点分呀----当回乞丐!呵呵

网友:
俩管都坏了,又换上两管,这次吸取教训在换上的俩管上滴上大量松香当散热剂,呵呵。
好聪明哟,这一招有意思!

网友:
谢谢斑竹加分,谈不上聪明。滴上松香的好处是:能当“烽火狼烟台”报警用,过热冒烟的,记得当时修这卡时,松香就冒烟了,呵呵那赶紧拔掉电源!管子过热松香从开始融化到挥发冒烟,这一段时间之类时刻无不吸收热量,从而能在短时间之内保证管子温度不至于过热烧毁!
有问题请教版主:我用坛子里的ati.exe   测试a卡时,测完后不保存测试结果怎么回事!?我进dos的方式是:系统xp的    光驱---dos工具箱-----mhdd----esc-----alt+x然后提示:“A:”我的硬盘分区格式:‘c:’ntfs     ‘d’fat32     ‘f’fat32    测试软件在d盘   而我的dos进d盘时则是这样的  A:/C:回车直接转到C:/此时已经是在D盘目录下了输入ati回车运行ati.exe
下面俩图是我硬盘文件目录

网友:
dos工具箱?
这个不是纯DOS,不行。

程序名后要加参数,才能保存结果。

网友:
原来贴片固态电容也容易坏哈! 学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进dos          nv的mats全系列都正常的
要加什么参数
透漏一下O(∩_∩)O~ 老大
我用的是你发的那个ati.exe的

网友:
ATI -NOCFG 7 -LO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主答疑,命令参数记下了
偶崇拜U!我得努力学习练习技术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哪里下测试软件,测A卡和N卡的软件呀.mats全系列的呀.请指教

网友(2009-02-25):
看来固态电容也是很大的隐患

网友(2009-04-23):
纯DOS怎么进?

网友:
版主。矮人DOS工具箱里的DOS是不是纯DOS,百度里看下,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真搞不懂

网友(2009-06-21):
dos很好弄得 找一张光盘引导进dos 然后输入format c:/q/s 纯dos自动装到硬盘上 哈哈

网友:
版主。矮人DOS工具箱里的DOS是不是纯DOS,百度里看下,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真搞不懂
引用 网友D:

如果非要给纯DOS下个结论,那你就找张软盘自己做一张或98的盘那里的DOS肯定是。

网友:
厉害 固态电容都有这么大隐患    学习啦2

网友:
我的1650XT,也烧管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电容的问题。也是固态电容。。。

网友:
好办法啊:管上滴上大量松香当散热剂!

网友(2009-12-22):
呵呵,学到不少东西啊

网友:
用松香看管温 学到一手

网友:
楼主真热心帮助新手。好人。希望高手们多多帮助一下我们新手

网友:
松香当散热警报器,不错,好想法,学习

网友: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2010-01-28):
贴片固态电容是什么?一般的都是直插式的呀

网友:
不懂拒绝
有底座的就是所谓的贴片固态吧。不太敢肯定。但是我还是不怎么看好那个1500VF的固态。。。。。。。。

网友:
劣质固态电容

网友(2010-03-26):
继续学习,很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新手可以学习运用到实际中

网友:
版主每贴都有奇思妙想

网友(2010-04-29):
学习了。。5200的卡太多温度问题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啊。你真聪明呀!

网友:
gpu供电管得5、6、7、8(漏极)脚3.3v正常,1、2、3脚(源 . p% I5 {$ ~1 T2 T: a5 z/ U& I+ ]6 H. [7 e- X. M 极)无电压,4(栅极)脚无电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89528-1-1.
请问一下 gpu的供电管是不是金手指跟GPU连接的线啊?第5 6 7 8 是不是,金手指进GPU里面的第 5 6 7 8 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