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时断电

楼主(2009-01-12):
昂达754主板开机一切正常,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刚过xp混动条)就会断电,除了主板其它的都换过试了还是不行,但pe可以进到系统,也可以ghost,但一到安装画面马上就会断电,请问高手这是主板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08年10月份遇到这个问题,那台是810T的主板(昂达),重点可以放在内存及硬盘或IDE线上。

网友:
----

先把硬盘有PQ格式化,硬装系统

网友:
是集成的主板还是独立的主板?集成的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可以进PE。而不能进行硬盘安装。应该是硬盘问题。重点查硬盘这块。

网友:
前一段碰到过一台宏碁电脑也是这种故障现象,刷了最新的BIOS后解决,原因是老的BIOS在温度过低时保护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PU换过了吗

网友:
我觉得重点放在内存负载排阻上。
看看内存1.25v供电。。如果电压值正常也要换一下供电管
还有就是排阻。。。最好用电流法检测一下

网友(2013-11-25):
相同故障,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