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和南桥的电压怎么测?正常电压多少?

楼主(2009-01-12):
北桥和南桥的电压怎么测?正常电压多少?

网友:
大体就是图上所示~!!~!
'

网友:
这下就好懂了。图比说讲容易懂啊!也好记忆了。。。

网友:
谢谢了,我找了好久,我们新生很有用

网友:
不错,
要是有多张不同型号的NB,SB图就好

网友A:
比说讲容易懂啊!也好记忆了。。。

网友(2009-08-28):
建议楼主先到新手只读区去看看,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