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显卡行场输出3V能否点亮显示器

楼主(2009-01-12):
请教大家:
     CRT显示器对显卡输出的行场信号电压有何要求?
     过去测量过的A卡、N卡,都是显卡送出1个5V的行场电压给显示器。
     这次修一GPU为S3的卡,显卡送出的行场电压各为3V。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电压值?

网友:
这个电压是个脉冲电压.万用表测到的只是一个参考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长风解答,清楚了。估计故障点在其它地方。

网友:
这个还没留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