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gt运行3d游戏卡屏死机求助

楼主(2009-01-12):
前段时间,搞了一块2手6600gt agp接口的显卡,应该是公版吧。之前用了1个多星期,豆比较正常。最近一运行3d游戏一定会卡屏死机,一般是1分钟左右,或者还不到一分钟就死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特求助大家!!

网友:
先去驱动之家,找下它的驱动。不行,再用软件检测下。

网友:
谢谢!
驱动用了好几种,77.77,还有最新的,之前都好好的,在驱动没换的情况下就开始出问题了,是屏幕卡住,死机。也不是黑屏或者花屏。
你说的测试软件是什么,主要测试什么喃?

网友:
如果你按照郭郭说的还不行,那你只能查一下GPU周边的电路。注意GPU有可能虚焊

网友:
谢谢!周末回家就开始弄一下!

网友:
谢就不用了,关键我想问你一下,你如果不懂显卡上的电路,还是不要去碰。碰后故障点有可能变大,为以后的维修带来不便。
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导致GPU的损坏。

网友:
同意新诚达版主的看法,6600的显卡虚汗的太多了

网友:
呵呵,确实对显卡的电路不是很熟,如果有相应资料的话我还是可以学习学习的。那周末就先回去测试一下显存看有问题没有。不行就只有去电脑城挨刀咯。

网友:
先检查一下看电容有无坏

网友:
电容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散热看了吗?卡的时候,GPU反面烫吗?

网友:
手摸过,不太烫,估计6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