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1-12):
上面的字是333H,大家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联想笔记本高压条

网友:
这种高压条,一般都是线圈坏。

网友:
333H,不会是0.033uH吧,太少点吧

网友:
是什么东西啊,指出来啊。

网友:
不是场管就是三极管,看电路判断

网友:
你看丝印标的是什么,如果是Q的话就是3机关或者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