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怎么办?

楼主(2009-01-12):
碰到驱动板和屏是一体的怎么办?
驱动

网友: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也要看是什么故障了,但修复的成功率要比一般的机器要低很多的

网友:
驱动板和屏基板电路做在一起的.这种设计方式的显示器比较少.驱动板不好找.一般都只有自已修了.

网友(2009-02-16):
我还没碰到过,不过这里我没见过怎么修的

网友(2009-12-02):
明基的就是这样,郁闷啊 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