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92怪问题 黑边去不掉

楼主(2009-01-13):
长城A92怪问题 黑边去不掉 现在情况是不论分辨率多少都是去不掉黑边 1440*900也不行 面板上的MENU - +都不好用 按下没反映 面板和排线都替换过也不好使 忘明白人说一下问题所在 谢谢拉
长城

网友:
是不是在屏右边有一部分显示黑屏啊,还是左边和右边都有哦,两边都有是你的显示模式没有调整好,有的你可以在OSD菜单里的恢复默认那里有个选项,把它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只有右边有,而且OSD菜单恢复默认那没有选项,那就是你的板上的资料问题。

网友:
两边都有啊 控制面板不好使啊 面板上的MENU - +都不好用 按下没反映 面板和排线都替换过也不好使

网友:
那看下开关那有电压吗 ?

网友:
如果能除非你的输入端机器问题的话,请检察按键板 和刷资料。

网友:
A系列机器比较多程序问题,这个应该是TSUM56的芯片吧?写一下程序~~~~~~~~~~

网友:
先修好按键先。
印象中长城有款机器通过菜单设置可以把宽屏当标屏用(两边有部分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