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短路+5(红线和黑线),主板出现故障

楼主(2009-01-13):
接机箱风扇时为了图省事,直接拨开线皮.插到风扇的3pin头里,没想到2根线离的太近了,造成了短路,线头处闪了一下火花,机器关机,之后按主机开关可以再开机,机器状态正常,但是usb接口只要接移动硬盘就不能识别(硬盘不停的重复响,和供电不足一个情况),u盘可以正常使用,可能usb供电出现问题.机器休眠后无法唤醒,这2个问题都是短路后出现的,在bios里看了+5的输出,4.95,应该正常,电源短路应该烧电源,但是主板怎么出问题了,到底是不是电源短路造成的?是不是主板usb供电电路出了问题,我仔细检查了主板,但没有发现明显的烧毁的痕迹

借了别人的电源,插上毛病依旧,因为出现无法待机的故障,我觉得问题应该在+5vsb供电部分,请问怎样检修

我的主板保修期已经过了,请大家支个招,我想自己弄弄,请高人救救小弟的机器

机器配置:msi p35 neo2-fr
内存:2g kingston
显卡:zotac 8600gt
电源:350w杂牌(就是短路的那个)
cpu:e2160
操作系统:vista x64 sp1
bios是最新的1.1

网友:
可能主板哪里短路 出问题了``

网友:
5v对地阻值?

网友:
记的版主介绍主板的5V dual电路,待机时有5VSB供电,正常启动以后应该切换为5V供电,你的是不是因为5V dual电路损坏造成5V供电不能正常切换造成的USB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