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0DF黑屏

楼主(2009-01-13):
我有台长城1770DF黑屏.电源只是灯是绿色的,没有高压声音的.二次电压是70V.12V电压只有10V,G1.和G2没有电压,灯丝电压只有5.4V.显象管灯丝有不亮的.版主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还是尾板上的问题!!!急啊!!!!!!!!!

网友:
没有高压声音的
先就把高压修起来再说喽!
NO1:看行管和二次升压管有没有坏
NO1:看行管B极有没有0。3V的电压,如果没有0。3V就换行场扫描块子试一下。

网友:
谢谢你回的贴,二次升压管是好的已经升到70V,行管B极有没有0。3V的电压.C极70V电压.G1,G2没有电压.是不包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行未启动,查行扫描,驱动,行管电路

网友:
还有可能是X射线保护、

网友:
版主看我的贴子.帮帮忙?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