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问题

楼主(2009-01-13):
15寸CRT,开机过程中光栅不偏色,进入桌面后,整体画面及底色均正常,可是打开文档,字符偏红。该机是非总线控制的机型,无调整菜单。显示器下方仅有调整亮度,对比度等的电位器。拆开机子,测管座上R、G、B 三枪电压分别为54V、44V、41V,红基色偏高些,应是红色少了,可是字符偏红,尾板上有亮暗平衡调节的6个电位器,调节时均达不到理想状态。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是调亮平衡,还是暗平衡?能达到最佳状态。这种机型修得少。

网友:
那几个电位器一次换新再调整应该会得到好的效果,这种老机器没多少修理价值,视放部分再加焊下,老机器开焊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具体调整可参见彩电视放电路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