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故障

楼主(2009-01-13):
一台联想17纯平显示器,60HZ正常,85HZ图像时宽时窄,请问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75呢??
如果60能正常使用的话就将就用喽,这种故障可能不好修哦LZ

网友:
查一下那几个COMS管,可以是假焊了

网友:
哦,对了,还有那个管85HZ的电容也查一下,必要时代换下看看

网友:
首先是要确定输出的控制电压必需正常

网友:
查三路枕校电路.可能会是脱焊了!

网友:
嗯,这板子假焊部位很多,我已经焊了很多点了

网友:
S校正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