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联想宽屏液晶故障,

楼主(2009-01-13):
电源部分炸了,集成块.LD7575坏了,,在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可以用203D6直接带换吗?要不要改下启动电阻呢?应该改多大,还可以用什么集成块带换呢?本人是新手,,在此谢过拉,,
联想

网友:
有那种一体的电源代换板,更换后还没有后顾之忧,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这样其实是不好的做法,.还有会不稳定的,

网友:
LD7575市场上还是比较多的,用不着代换,不过,它可以用6841改一下电路可以代用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购买LD7575PS,市场上有卖的,如果要用其他的IC代换的话可能要改动不少东西,可能对机器的稳定性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