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鱼维修

楼主(2009-01-13):
酷鱼III、酷鱼V、酷鱼VI在T级下的使用:N8,,22执行厂家自校准CTRL+T;酷鱼7200.7执行厂家自校准:A级-N8,AA,22  B级-N2,AA,22(注:在二级指令下工作关天酷鱼硬盘实行G转P的指令用法--------------------------------------------------------------------------------在T级下进入1级“/1”,在1级输入N1就可以进行G转P ,按CTRL+T执行,直到完成 利用指令修复希捷基本通病的维修方法 ----------------------------------------------------------------1.s 的用法:s/c1 /s384 /yu5 *.ata (写ATA)      s /c1 /s384 *.fls  (写FLS)2.做SC,  1.N2,,22 从第二步做起,可修复50%的固件问题,因为ST硬盘在1面有备份。做完后,大部分不认盘,回写ATA.fls.  2.N31,,22只扫坏道。  3。SC结束显age =50,3.不认。硬盘不认,1.是age参数错误。所以在ide中导致不认。,然后在T级下,改正age值。age=50,即可。    2有的是pssport出错,有的是CERT CODE 出错等等涉及到一些希捷硬盘的基本概念及原理,本人不做讲述。4.固件可以代换的,例如3.75和8.75 是可以互用的,5.出现STRUFF UNREADABLE 的解决方法如下:   所有的操作均在T级工厂模式下  1:在T级工厂模式下输入F指令,出现了struff >的提示时,在其后输入ASCIFE(这个主要是将硬盘的信息恢复的出厂值,输完以后按回车键,  2:再次输入F,这时也会出现STRUFF>的提示,在其后输入ASCI1E,并在其后输入硬盘的型号,用ASC码来表示比如ST340016A就输入535433343030313641同时要在所输入的数值后面加上31个20  3:在第二部完成以后,在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83(...............)在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3C(.................)以上括号里面的是硬盘的容量,用的是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表示的容量的表示方法如下:  20G  -----5AB80254  40G --------B57004A8  60G---------CFB006FC  80G---------6AE00951ST鱼盘的维修技巧一. 判断故障ST鱼盘的维修与其它硬盘完全不同,正因为PCI提供的维修方式大部份基于ST COM指令,所以在判断ST盘故障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在这里只说关于PCI能维修的范围的故障1. 根据COM 指令终端反馈信息来判断,一定要注意硬盘接收COM指令后的反馈信息,这是判断ST故障的关键2. 强烈建议完整的备份固件,CERT,,VENDOR DATA。这三个是必须备份的固件,如果能备份所有固件,包括CERT TRACK ,ATA OVERLAY TRACK,VERDOR TRACK。3. 是否进行CERT TEST,首先要明白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进行。这是CERT TEST能否成功的关键。二. 常见故障1. ATA OVERLAY读取故障,在此故障下,硬盘不能读取相关ATA管理参数。这种故障一般来说都是因为ATA OVERLAY TRACK上有逻辑性坏轨,或是数据丢失。在PCI里的表现为,硬盘自检正常,进入PCI通电后BUSY灯亮,大概过20秒后所有灯全部熄灭。2. VERDOR读取故障,多表现为STUFF WAS UNREADABLE。3. 在硬盘自检后,报某扇区自动读取出错。这种情况就要首先判断该扇区是属于哪一个控制参数的轨上。然后进行相应的回写操作。4. 坏道,或是色块。5. Error Reading Reserve Track Defect List,ST7200.7 FW3.06,3.16最容易出现这种故障。三. CERT TEST是否进行CERT TEST,及怎么启动CERT TEST 是一件令大家都很头痛的问题,尤其是想要提高CERT TEST的成功率。四. 维修技巧1.固件类故障,这类故障应该是最好维修的,类似于常见故障1,一般可通过回写ATA OVERLAY来修复,对于常见故障2,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回写该项参数,二是初始化硬盘出厂设置。 酷鱼盘加P表方法三种一: 所有操作都在T级下        二:        三:Ctrl+r                    Ctrl+r       Ctrl+rN36,,22                  N8,,22      N8,AA,22Ctrl+t                    ctrl+t       Ctrl+t  西捷硬盘指令解析E指令的使用在搞希捷硬盘的sf时,一定要看看log。从而确定大致的时间。这里,可以使用E指令来看。T>键入E4E。这时可以看到一些log。后面是时间。一般08,31等段需要的时间较长。ST的N指令N指令在ST盘里有重要的作用比如N2,,22是从AGE=2开始做CERT TEST22是使用默认值从2开始做CERT TEST要清除固件区做完要回写ATA希捷酷鱼硬盘的解密方法 在终端中输入的指令序列为:2>sc97d,02>r,5,12>B200,2002>/11>U 40001>/22>C200,210,12>sc97d,02>w,5,1 Barracuda ATA V不懂怎么连接的话,可以看视频http://bbs.intohard.com/viewthread.php?tid=2926&fpage=1 ST鱼盘出现出现了struff的提示的修理方案[本部分设定了隐藏,您已回复过了,以下是隐藏的内容] 1:在T级工厂模式下输入F指令,出现了struff的提示时,在其后输入ASCIFE(这个主要是将硬盘的信息恢复的出厂值,输完以后按回车键, 2:再次输入F,这时也会出现STRUFF的提示,在其后输入ASCI1B,并在其后输入硬盘的型号,用ASC码来表示比如ST340016A就输入535433343030313641同时要在所输入的数值后面加上31个20 3:在第二部完成以后,在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83(...............)在输入F指令然后在STRUFF后输入ASCI3C(.................)以上括号里面的是硬盘的容量,用的是十六进制的数字来表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