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17液晶开机黑屏

楼主(2009-01-13):
BENQ FP71G 17液晶开机黑屏,客户送来说。看电影的时候就黑屏了 。我打开看了。一检查,C5707就烧了 。但是代换了 之后,可以卡可能得建一点。只有开机的 时候可以看见 BENQ的那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啊 。?大家帮帮我吧。实在搞不懂。谢谢了、
黑屏

网友:
通病,12V供电的保险换了没有?

网友:
换过了。。还是一样啊 。,,电容我都全部换了。。都一样

网友:
你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换呢?如果是用不同型号的管子代换的话有可能管子的放大倍数不一样而造成高压不平衡保护!

网友:
换高压板或者灯管有坏的

网友:
我这里明基电源板 没有12V有输出 请问驱动板上面那个脚是12V的

网友:
大哥们。修好了。。是后板的一个贴片管挂了 。贴片管击穿了 。导致电路保护了 。我说在吗换了什么都不行呢。奇怪了 。都是我检查的时候没注意,,谢谢大家的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2009-04-04):
我换了C5707和9024后也是亮一下没了,是哪个贴片管坏了?查过没见明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