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间歇式黑屏,求教

楼主(2009-01-13):
我有一台19液晶显示器,启动后,每隔两分钟左右黑屏几秒,然后又好了,就这样往复,请问什么问题呀,忘高手指教
[
]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更换电源吧也不排除接触不好

网友:
直接更换全部按键

网友:
先排除按键问题 开机后把按键线拔了 看有没有问题出来 还出问题照我的维修经验还是觉得高压部分先代换试下 不过当然先看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按键换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飞利浦的这种情况

网友:
你要观察黑屏时你的显示器指示灯是什么颜色,便于判断故障方向。一般是按键和虚焊的问题,如果不是这个问题话。

网友:
基本上是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提供更准确的机器型号,芯片型号等~~~~~~~~~~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电源电容引起的,今天修了好几台这种现象的液显,都是电容问题,在发热量较大的部位,有1~2个容量较大的滤波,替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