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请进.主板不能上C D怎么办

楼主(2009-01-13):
有一块MSI845主板本身能上C.D但现在上不了了...怎么办丫..
上C4的就可以.一上C.D的就没电压电源IC换过.无果.
这是一个经常遇到最棘手的问题..哪位大师傅有修过的..请赐教..谢谢
主板

网友:
检查VID线路及相关元件

网友:
打下下座子的阻值。看看是否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