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00求助

楼主(2009-01-13):
我手上有一台ASUS M5000的本子,开机电流表跑到0。4就掉电,CPU没有电压,其它供电正常,
我把1987换了以后还是老样子,请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cpu
掉电

网友:
M5000 的记得有个通病就是 板载内存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 北桥供电 正常不? 如果不正常 也会没有CPU 电压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到0.57A左右就掉

网友:
北桥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