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排线掉了,如何连接。除了用专业设备以外

楼主(2009-01-13):
如何连接屏幕排线,除了用专业设备以外,

有个业余的方法:用A4的复印纸裁成2CM的条,要两层,放在排线上,再用50W的烙铁在纸上来回拉,注意哟,烙铁面一定要非常平,最好买把新的,待纸发黄时停,一帮人我不告述他!

这个方法没有验证过,应该通不过。因为电烙铁的温度达不到

网友:
LZ的意思没有看明白!

网友:
用502就能粘的非常结实。专业设备自然有专业设备的优势和其存在的必要性。

网友:
用502能粘的非常结实,可是不导通呀

网友:
他说的是绑定,可以用超声波烙铁焊,就是技术含量高!没试过!
现在把原件上传,见附件有图!!!可以参考。

网友:
楼主发两张图片嘛    试过先用风枪预热  再用烙铁焊  没有
但要注意不要把屏上的塑料弄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