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09-01-13):
笔记本内存插槽出现虚焊,要怎么加焊才比较安全有效?

网友:
烙铁蘸一点锡拖焊

网友:
如果焊工不好的话,建议只是加松香加焊。

网友:
拖焊不会把塑料熔化了?拖焊引脚那么密集。要拖几遍才能拖开吧。??

网友:
可试试 用  吸锡线  慢慢的往掉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