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问题

楼主(2009-01-13):
机器装VISTA系统一切正常,但一装XP就 找 不 到网卡,跟网络有关的芯片都换过,就没有解决,有高手能解决吗
芯片

网友:
装“喂死它”正常还要换心吗?应该是XP下驱动没正确吧!
[
]

网友:
是你的系统问题吧,你装个 高版本的试试

网友:
驱动问题了

网友:
少装了驱动

网友:
或者换个系统版本,比如安装版,然后重新去官网下载以太网卡驱动,不要用GHOST版。

网友:
LZ高手啊,讲讲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