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638用3055代换可以吗?

楼主(2009-01-13):
k3638用3055代换可以吗?
技嘉845GE-RZ主板cpu供电采用是两相供电:
上管是板位号为:DQ2  与 DQ5型号都为:K3638
下管是采用两个板位号为:DQ3  DQ4  与DQ6  DQ7型号为:K3639
采用电源IC为6563CR
请问各位大哥k3638用3055代换可以吗?急!急!急!我在线上等......

网友:
答案是:不可以。
原因:3055是小功率的MOS管,电流不达标,不适合用于CPU供电

网友:
请问可以用什么型号的管代换?谢谢!

网友:
60n03 应该可以了 上个试试

网友:
3055是肯定不行的,在主板上它是一个型号最低的管子了,建议用70N03吧

网友:
呵呵,我代了不少,没出过问题。换前测好,一般没记忆功能的MOS我不放在VCORE部分,这个得看你自己了

网友:
型号最低???那你没见过15N03,2054吗?        呵呵~~~~~~~~~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