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英P4VXMD主板 短路 拿掉CPU附近的所有场管 可以触发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13):
一精英P4VXMD主板 短路 拿掉CPU附近的所有场管 可以触发 请高手指点
    下一步的思路是什么  麻烦各位大侠指教 恭候着。。。。。。。。

网友:
既然已经将场管拆下来了,那就测一下有没有坏了管子,如果没有坏的有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了

网友:
还有什么下步啊。。肯定是你的CPU供电管有被击穿的。。测测看是那个被击穿了。。更换掉

网友:
可以通电就说明你拆的管子有坏的呀

网友:
回楼上的各位 只要焊上场管就短路  不管哪个场管 只要焊上去就短路~  想不通。。。。。。。。。。

网友:
那考虑下电源IC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逐个来拆了在去点。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个好办法,一开始我也那样判断的

网友:
不管哪个焊上去就短路那就更说明拆下来的一对管子没一个是好的呀

网友:
用表测啊。才准

网友:
我用表测过了 是好的   我把新的场管换上去还是短路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那你就不装  测你拆下管的地方  看是不是 短路呀  如果是 就是另外的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估计  毕业  拉   建议换掉看看

网友:
是我自己 的问题  我拆滤波电容的时候弄的短路了 现在上上去 跑C100 还有个电容没上上去!!

网友:
说不定北桥也短路了

网友:
把有关于12v供电的器件一个一个的拆,直拆到不短路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