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大水牛 按开机就白屏

楼主(2009-01-13):
17液晶大水牛    按开机就白屏。高压板和外式电源查看了没有问题。
请大家帮我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屏供电的话就直接修屏吧!

网友:
你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啊。 要是正常了, 就是驱动板问题 了; 不正常那就是屏问题了;  屏供电保险断路了一般屏都会白屏的。

网友:
维修显示器  至少要有一个通用板  用这个试一下就知道屏是不是好的了

网友:
呵呵,谢谢你的支持,我以搞定了,是驱动板上的MCU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我接触过一台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