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7寸显示器,屡烧行幅调整管D2058

楼主(2009-01-13):
一开始是行幅大不可调,检查为D2058软击穿,而且发热极大,连续换二只D2058后,发热量极大而且马上就烧,检查S校正电路,校正电容,阻尼管正常,D2058相连的无极电容50V,3.3uf换过还是不行。二次电压是升压型,55V生压后130V,稳定,去掉D2058后,行幅变小了,伴有梯形失真,去掉2058测C级63V(800*600),89V(1024*768),B级维修陷入僵持

网友:
可以换个高压包试试.估计高压包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B级是由LM324N驱动的,不上B2058(原型号就是2058的),C级的校正电感很烫。但是有光栅。行幅变小,并且枕行失真。

网友:
从你的数据看应该是2508处的电压太高了,可能是分压逆程的问题.代换试一下

网友:
电压不正常呀,不会有那么高的!

网友:
查控制D2058的小三极管
还有D2058用d1413也可以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