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实物画电原理图的方法与技巧

楼主(2009-01-13):
按实物画电原理图的方法与技巧

在维修电子产品遇到疑难故障又找不到图纸时,或对无图纸的电子产品进行剖析、改进时,都需要根据实物画出电路原理图。这也是广大电子爱好者必须掌握的技巧之一,现笔者就此问题谈谈有关方法与技巧。

    1. 选择体积大、引脚多、在电路中起主要作用的器件如变压器、三极管、集成电路等作画图的参照物,然后从选择的参照物的引脚开始画图,这样可大大减少出错机会。

    2. 当印刷电路板上标有元件序号时,如VQ870、R330、C466等,注意这些序号的编排是有规律的,即英文字母后的第一个阿拉伯数字相同的元件属于同一功能分区。早期的电路板上的元件序号为英文字母前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功能分区,如3BG12、2L15、7R21等。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分区的元器件,是画图布局的基础。

    3. 如果印刷电路板上没有标出元器件的序号,为便于分析与校对电路,要给元器件编号。在设计印刷电路板进行元器件布局时,为使铜箔走线最短,一般把同一功能分区的元器件相对集中地布置在一起。确定了起主要作用的参照器件后,只要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属于同一功能分区的其他元件。

    4. 正确区分印刷电路板上的地线、电源线和信号线。如电源变压器次级所接的整流二极管的负端为电源正极,它与地线两端一般接有大容量的滤波电容器,且电容器外壳上有极性标志。也可根据三端稳压集成电路引脚找出电源线和地线。通常在设计印刷电路板进行布线时,为防止电路自激、抗干扰等,一般把地线铜箔设置得最宽(高频电路中往往有大面积接地铜箔),电源线铜箔次之,信号线铜箔最窄。此外,在既有模拟电路又有数字电路的混合电路中,印刷电路板上往往将各自的地线分开形成独立的接地网络,这些都可作为识别判断的依据。

    5. 为避免元器件引脚之间的连线过多的交叉穿插?导致电路图杂乱无章?对电源和地线应尽可能地使用电源与接地符号。如果元器件较多,可将每个单元电路分开来画,然后组合在一起。

    6. 画草图时,推荐采用透明描图纸,用多色彩笔将地线、电源线、信号线、元器件等分色分类画出。修改时,将颜色逐步加深,使图纸直观醒目,便于分析电路。

    7. 熟练掌握一些单元电路的基本组成形式和经典画法,如整流电路、稳压电路和某些运放集成电路等。画图时先将这些单元电路直接画出来,形成电路原理图的框架,这样可提高画图效率。

    8. 在画电路图时,尽可能地找一幅类似的电路图做参考,这样或许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注:转

网友:
很好的经验,但是多练习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
单层双层板可以
多层的怎么办?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主要是熟能生巧!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是啊,这种东东只能多练习才能掌握的。至于多层板,这方法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