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2 IO坏了。求个IO里面的程序。不胜感激(已解决)

楼主(2009-01-13):
一台明基R42不 开机,电流0.25.查处W83L951DG的io短路了,换上去后0.03可以开机了,但是电流在0.22不动。后得知这芯片是含程序的。在3000U里面也支持此芯片的烧写。有这样的芯片或者程序的兄弟麻烦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问题是你到哪里去买转接座呢?

网友:
转换座我有的。w83l950等座子我都有

网友:
问题是我们没有啊!就是有这IO也没法读出来啊

网友:
不是说要仿真机才能刷这种芯片吗?可能不好找哦

网友:
楼主能说一下你的转接座哪卖的么? 什么价格?

网友:
我的转换器是一哥们从工厂里面“借”出来的。有好几个,都是写EC用的。就是3000U要买一个100脚的转换座780元。正常这样的座子市面要卖1000多。只有进口 才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些座子那搞的,告我一下,我也想要卖几个.

网友:
今天去借了台R41的机器,基本都一样的,拆下来复制了一个就OK了

网友:
那你也不上传份资料上来分享

网友:
我看有些资料上IO都是加密的呀 读出来能用呀??? 你的座子什么样子发个图让大家欣赏一下啊 看能盗版一个不?

网友:
太佩服你啦

网友:
维修中碰到EC有问题的就头大。没有一样的IC,就是有IC又没程序,难啊!。有没有种座子卖啊?

网友:
晕,IO里,也有程序,我们怎么修啊,MY GOD

网友(2009-02-20):
dingdingding

无边思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