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

楼主(2009-01-13):
关于电源的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BAIDU是这样说的,对不??

半波整流为一个二级管串连于电路中,由于单项导电性 式负半周期的(或正半周期)电流不能导通
全波整流 一种是桥式整流 另一种为双半波整流。要求提供的电压的变压器为两个相同线圈串连在一起 三个线头两端各接一整流管 构成两个半波整流电路两个二级管的末端接在一起 同中间的串连接头 分别为电路的正负极。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供电压的变压器”
这个不一定都有
一般是直接接二极管

网友:
不懂LS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没啥好研究的,一般都是全桥整流,只要知道怎么测量和代换就行了!
线性电源是先变压在整流,开关的是直接整流,注意下别被电了!

网友:
至少半波整流的定义应该是对的。但错别字太多。二极管、串联,单向导电。

网友:
整流过后还要滤波才能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