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死机-自动重启-黑屏死机-求救!!

楼主(2009-01-13):
开机到滚动条还没开始滚就死机
重启-到滚动条,快结束时死机
重启-过了滚动条立即蓝屏(代码有时221 有时21a)
重启-进入系统前1秒,黑屏死机,只见鼠标,不能动。
重启-总算进入系统~

以上顺序不定..

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硬件温度,如果不是温度时钟部份也得查查!!!我以前遇到不定时死机就是时钟晶振不良,换后OK!

网友:
cpu温度 看主板某个元件有没有发烫的  最后换个io试下

网友:
进不了系统可能中毒了
软件硬件排除法

网友:
没发热,检查过2次~系统重装最近不少过5次了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前几天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换张显卡就OK了

网友:
楼上显卡代替换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