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本本的屏或者屏线的好坏?

楼主(2009-01-13):
怎么判断本本的屏或者屏线的好坏?开机正常,就是不显示图像!请教各位!!
不显示

网友:
最准的方法就是替换法

网友:
用表测信号

网友:
替换要原型号,像康柏2800的机器 的屏有码片,屏可以单独测的

网友:
找一根细的电线 把线绕在灯管上 把线的两端接到屏电路的两个角上 看屏有没有微弱的光

网友:
把屏拆下来用液晶驱动板点一下就能判断了啊

网友:
一是测量工作电压,二是换张好的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