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9F

楼主(2009-01-13):
AUSU A7VB8X-X第1、2个PCI槽跑---84-9F停,后面PCI槽的跑到--84-00停,但就是不显示,
不插内存,都是跑前面的那些代码。。。

网友:
不插内存可以跑那么多码吗?

网友:
我也感到怀疑,不插内存,可以跑到8以上吗
是不是跑乱码

网友:
是的,,,,不插内存,

网友:
是不是你的检测卡有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2009-12-29):
我的华硕A7V600-x也是这个故障,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