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聚集电压特高,放电很厉害!

楼主(2009-01-13):
一台显KD-1511T示器,高压包聚集电压特高,放电很厉害!聚集腔都烧焦了,电源坏了已修好,现在就是聚集电压太高,对地隔着三四厘米都放电;其他电压可以,G2电压在正常范围。
请问大家,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如何修复呢?

网友:
明显的是高压包的故障,最好换掉,买个彩电用的聚焦组件也可以

网友:
换包 或换个高压帽  处理下高压帽和显像管的连接出 试试

网友:
谢谢2楼的濮阳彩显!在高压包上换聚集组件很麻烦吧?怎么才能比较科学地拆卸呢?请指教。
3楼的电脑电器维修:你可能理解成高压帽打火了,我是说的聚集电压放电严重,在管座上,把管座上的聚集极放电腔塑料都烧焦了。

网友:
聚交极是阳极高压分压后得到的,高压包内部的分压可调电阻短路了。建议代换高压包

网友:
经过解剖,故障已经探明:是高压包内部阳极高压线的焊点与聚集极引出线的焊点之间击穿,在绝缘物里了出现一道细小的黑洞,两焊点之间距离约13mm。现在正在想办法修复。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换包比较保险呵!

网友:
晕,这样也修啊!没什么保障的哦!现的包不贵,LZ还是更换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应该换一个新包 如果修复后对其他地方大火 就麻烦了

网友:
最简单最好 还是换包  .

网友:
第一次听说高压包这个东西也可以拆开修好,
LZ厉害,可以交一下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