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秒左右缩几下???

楼主(2009-01-13):
把S校正电容全换无效 行场扫描芯片周围的电容全换无效 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二次电源和电感二极管相连的那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可以开机状态下在监测B电压,是否有跳变,枕行是否发生变化以便确定是由+B电压引起的还是枕效电路有问题(注意枕效三极管是否脱焊)

网友:
没有脱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