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2003 V2.0开机5秒无复位

楼主(2009-01-13):
技嘉8IR2003 V2.0开机自动上电跑CO,检测卡复位灯5秒钟后亮起,测PCI A15无电压,
测时钟旁的排阻也无电压,无内存供电,已更换IO,刷过BIOS,请问应该怎样检修,谢谢
自动上电

网友:
没内存电压就修到有,看时不时供电坏了。

网友:
换IO后,内存有供电,但是情况还是一样的,时钟芯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IO的问题,换上的IO是坏的,换了个好的IO,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