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很奇怪的显卡...很诡异

楼主(2009-01-13):
今天接了一块超奇怪的显卡
拿过来点不亮 发现是金手指的电容掉了一个 补上后 顺利开机 进系统 跑3D无问题
以为这卡好了 心里很高兴的看电影去了。。。。
但客户拿回去弄死点不亮 又送来返修
我一点 亮的 又给客户拿了过去
结果客户又说点不亮 又拿过来
现在这张显卡的情况是 只能在我的775工装板子上能点亮 换AMD平台 和intel平台 都点不亮
现在郁闷死了 桥吹了 所有的供电都换了 包括1117都换了
现在没法了 希望坛子里的高手能帮帮忙
哎 显卡啊显卡 你为什么要爱上我这个主板呢"? 不知道它哪点吸引你了 哎

明天的大片可能又一部就叫《当显卡爱上主板》 呵呵

网友:
点不亮时代码跑多少?你的板子pci-e是几x的?

网友:
点不了的时候 代码是26 一直不动
我的是PCI-E 4X的

网友:
看看pci-e的定义,你的板子是4x的所以能点亮。
检查4x以后的数据线。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CD%F5%B4%F3%D0%DE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了一块超奇怪的显卡
拿过来点不亮 发现是金手指的电容掉了一个 补上后 顺利开机 进系统 跑3D无问题
以为这卡好了 心里很高兴的看电影去了。。。。
但客户拿回去弄死点不亮 又送来返修
我一点 亮的 又给客 ...

这种现像就是AMD主板上的PCI-E总线和这个显卡上的PCI-E总线不兼容。修理方法很简单。

网友:
跟PCI-E总线有关

网友:
新诚达 你又什么办法么
我很像解决 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谢谢。

网友:
看错了。。我的是 PCI-E 16X的 就是普通的那种PCI显卡

网友:
老大,我从头往下看,怎么会pci-e4X速呢,845的板子agp还4X,848向上的板子就8X了,老大  i真佩服u,幸好你又补上一贴,看错了16X!!!不然我还呐着闷呢!?

网友:
引用啊,种现像就是AMD主板上的PCI-E总线和这个显卡上的PCI-E总线不兼容。修理方法很简单

版主说是简单的,请搞点方法来啊,让大伙们也试下子到底如何回事啊,我没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版主只说休息很简单 也不提供一下下办法
我们这些小菜 很希望修好
版主快来看看纳  现在郁闷死了

网友:
版主说显卡不兼容,不告诉答案,看看是不是改写显卡BIOS,还是主板BIOS 。说不定就可以解决了哦。

网友:
不兼容,我认为是没法修的,只有更换了!

网友:
典型的不兼容,其实就是供电线路和数据线路的问题

网友:
期待中,我也想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