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代码显示40

楼主(2009-01-13):
主板:映泰GeForce 6100 AM2

CPU:AMD 闪龙2800
开机无显示 上测试卡 开机后显示代码40   能开机不能点亮

清BIOS 换电源均不行
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查北桥电压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没有解决,大家有遇到解决的这个故障的给个思路啊!!!

网友:
最先故障是什么?

网友:
40  是直接跑到的  还是CPU  已经跑过,  还是之前有什么代码

网友:
关键是开机就显示40还是开机跑到40

网友:
你要写清楚是开机直接跑40,还是跑码跑到40,还有你图片上所用的检测卡是不是版本太老了,所以才显示40,应该是检测卡的码没有显示对,如果就是40,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
故障描述的太简单了,详细一点才能分析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这种板子DIOS是不容易出故障的,只是北桥易空焊。。。

网友:
上测试卡后开机直接显示代码40

网友:
主板没有运行

40 不重要 重要的是 00  上假负载 测各个地方的电压吧 主板没有运行

网友:
如果各个测试点电压正常,一般加焊北桥就OK!

网友:
这种板子北桥易空焊易发热 量下北桥主供电 或阻值

网友:
我都修了几块都是这样的故障,北桥空焊,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