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 GDM-5010PT显示器出问题了

楼主(2009-01-13):
小弟的SUN GDM-5010PT显示器挂了,(20寸的龙管)无论是接SUN的机器还是PC,屏幕内容不停的闪烁,看得头晕。
因为没有修理显示器的经验,也涉及CRT显示器维修不多,我连故障范围都确定不了,请各位懂CRT显示器的朋友帮忙看一下故障现象,缩小一下故障范围。
若有图纸的话就更感谢了!
故障现象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40dVy8-xwE4/
视频长度大概有40秒左右。
请帮忙看一下!感谢了!

网友:
有点象跳迪斯科,看看400V的滤波电容失效了没有。

网友:
我用万用表粗略的测试了一下充放电,充电的时候指针的摆动幅度和手头其他的450V/330微法差不多。

网友:
从图像上看行、场扫描均有问题,建议第一步检查一次电源各组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行、场扫描IC的供电是否正常,是否有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上老兄提供的思路。

网友:
有图纸的话,拿给维修人员会不会就容易修复了呢?